by329x阻尼二极管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8-06-07):
请问。by329x阻尼二极管用什么代换

网友:
不要用普通的二极管,一定要用快恢复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by359x代换不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BY359怎么个不行法,是继续烧还是?

一般BY329是用BY359来代换的!

网友:
找个牌子好点的坏的显示器上拆一个下来,绝对可以代

网友:
用31df6都可以啊.或者从别的机子相应的阻尼管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