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帮帮忙啊!急,在线等!

楼主(2008-06-0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手里有块技嘉K8NS的板子,有3条内存插槽,如果只插一条内存的话只能插在DDR1里,插DDR2和DDR3都开机报警.但是只要DDR1插上内存的话 再插DDR2和DDR3就能正常通过自我检测而且容量也是对的.但最近老是出现死机的情况我用MEMTEST测试内存有8个错误,这种情况是内存坏了还是主板的问题呢?

网友:
可能是内存不兼容........

网友:
我5条内存 怎么换都不行呢!不可能这么简单吧

网友:
而且单独用一条内存的话只能插在DDR1上 其他插上去就报警!这也是不兼容?

网友:
有些主板,如果单插一条内存是必须插第一槽的,板子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找内存原因吧

网友:
但是以前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以前内存条都可以插在任何一个插槽上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兼容,如果同时上三根的话最好频率大小一样

网友:
我单独用一条  只有第一个插槽才能用,插在2和3都是开机报警.以前都没这种问题的!

网友:
是你没遇到过而已,但有些主板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刷BIOS,不行换北桥

网友:
查看下内存插槽是否良好,量下内存2.5v和1.25v电压是否正常,重写最新的bios

网友:
把内存边上CLOCK IC换成93786AF.

网友:
我看看有没有那个芯片,我是NF3芯片组的哦!

网友:
我只记的必须插第一条内存的板是集成显卡的

网友A:
有些主板就是这个样子!必须查在第一个内存的位置!才能正常使用!这个问题你没有遇到过罢了!正常!没有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第一个内存的位置不能为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主板就是这个样子!必须查在第一个内存的位置!才能正常使用!这个问题你没有遇到过罢了!正常!没有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第一个内存的位置不能为空!

关键是我才买来的时候就不是这个样子!这个主板是我自己用的!肯定我了解情况嘛!

网友:
换一下内存旁边的管子吧,可能是供电不足的。

网友:
那几个管子的电压多少才算正常?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