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浩鑫主板CPU无时钟

楼主(2008-06-07):
此主板南桥为VT82C686A,上假负载测试如下。
CPU主供电:      1.66V
CPU   时钟:      测量时从0.8V跳变到0V,如果再次测量一直为0V,无跳变过程
                           (除非从启主板)
CPU   复位:        1.65V有跳变
CPU     PG:       1.65V
SD内存供电:    3.3V
SD内存时钟:     四个都为1.74左右,另外SD内存的两个系统总线电压为3.4V
显卡电压VDDQ:3.40V
PCI插槽时钟:      1.63V
BIOS供电:         5V  另外CE#开机后变为恒定电压3.4V
时钟芯片:         两个保险电感的两端电压分别为3.40V
由于供电都正常,跑CPU时钟线路,发现跳过一个小贴片电容之后经过个220电阻进时钟IC,时钟IC有输出电压(一直到小电容都有),跳过小电容之后能测到一个0.8至0V的过程,而且非常短暂(不到2秒)。换过小贴片电容故障依旧,还望高人指点。

网友:
我建义楼主还是测下CPU时钟对地阻值,看正不正常,还有就是你说的跳过小电容之后能测到一个0.8至0V的过程,而且非常短暂(不到2秒)。那在时钟输出的那个脚有没有呢

网友A:
同意楼上的  是什么故障都没有说清楚 时钟用示波器测波形 才能知道 如果接假负载 没有时钟 也是正常的  以为我以前带假负载测过, 就没有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  是什么故障都没有说清楚 时钟用示波器测波形 才能知道 如果接假负载 没有时钟 也是正常的  以为我以前带假负载测过, 就没有时钟

这块板子太古老了,我手头只有一块巴顿核心的2500+,这个板子最高只能支持1700+和1800+的,就没有上CPU测试,请问不上CPU会出现无时钟的现象啊。小弟不是开店的手头没有那么多CPU做测试,这个板子是我从二手市场搞来的,老板说都是坏的。

网友:
检查一上北桥的工作条件,cpu_clk是由北桥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