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该买什么牌子和什么型号的风枪?

楼主(2008-06-07):
最近准备买一台风枪,这东西不是很懂,看价格最便宜140左右,贵的又很贵。不知道哪种好用。
当然很贵的买不起拉。想买一把实用的。用于对付常用的主板维修

听说风枪还能BGA  能做就最好咯!!

网友:
吹一般的IC的话 就用 安泰信852吧 ,    做桥用的是旋转风的   不太适合吹主板上的    IC  ,太便宜的不好用。  我用的就是852

网友:
我也想买热风枪啊。。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好点。。

网友:
850D吧

850D吧,几好用的,你们可以输一输,我用了好耐都没有事.

网友:
LINUX902  280/台。和852是一样的,只是型号不一样,这个机不带D,它是二合一的(风枪和焊台)
850D   300/台。  数显风枪,这个精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