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不过内存了。请手请进。。

楼主(2008-06-07):
一块奥美佳845板子。不过内存,代码跑C1 E1 到0A ,供电3.3V 时钟1.2V左右..内存我也换过.插槽我也洗过.还是不得.请问一般问题出在那.请大侠们给点思路.谢谢..
问题

网友:
总线电压,上拉电压,参考电压都正常吗?如正常,刷个BIOS

网友:
查2.5v和1.25v供电是否正常,查6个时钟是否全部正常,查系统总线对地阻值(阻值需相同),最后打ad线阻值

网友:
供电3.3..........

网友:
如果跑数 但不过内存 说明cpu已经工作了 不过内存 如果内存供电正常,那就和北桥 cpu 有关系 一般都是虚焊造成的 cpu 座虚焊 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如果有cpu带灯测试的座 测试一下 看那些等不亮 ,有不了的要是BGA焊接的接的补焊cpu座 或更换了

网友:
845的板内存电压怎么会是3.3????

网友:
查内存电压。注意还是要看下内存插槽旁边的电阻。因为前2天我遇到有个内存不过就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
学习一下,检查一下内存供电有没有问题,内存有没有时钟

网友:
845板子内存3.3V供电正常
垃圾板子而已,
上次修了5快网吧板子
都是3.3V澄色线直接供电的
楼主看下上啦电压 1.25V
总线电压 通向南桥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1.25基准电压,内存边上的排阻对地阻值

网友:
最后换过IO。。。。

网友:
请问LZ 3.3V是从哪个脚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