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6515b 电源故障

楼主(2008-06-07):
hp6515b 电源故障:使用电池可以开机,使用电源适配器不充电,也不能开机。请兄弟们帮助指点一下。
不充电
求助

网友:
查待机电路....................

网友:
说得太笼统了.帮不了你.最起码你自己也要先检查下大概故障才发表啊!!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量量保险

网友:
有時充電電路也值得懷疑.....

网友:
电源坏也会的 先换电源 再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第一,换一个电源试配器看看.第二,看一下机器的门管.换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