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845杂牌板二分钟内断电

楼主(2008-06-07):
一块科脑板,核心是1.75V正常,但开机二分钟内一定断电,一摸CPU烫手得不得了,请问是哪有问题,
主板做工太简单了,没什么可查的,各部件电压都正常,是CPU座吗???

网友:
那就是说过温保护了,检查下CPU和风扇是否接触良好,曾经遇到775主板风扇转速也很快,接触也没问题,温度就是上升直到自动关机,更换风扇后就解决了。LZ看看CMOS设置里能不能看温度和风扇转速,看看设置的自动关机温度是多少度

网友:
首先要检查确保风扇和CPU接触良好

网友:
CPU供电有短路,新手说的

网友:
如果要短路的话供电怎么会正常呢?

网友:
这些基本的我都做过了,不用怀疑的

网友:
是478的板吧,775的没有1.75CPU核心供电这么高的,换个U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技嘉板的开机一显示就关机啦 IO我也换啦 有时候用一天没有事啊

网友:
CPU供电场管,IC,先都换了

网友:
如果CPU座是BGA的就是虚了.如果不是.就是北桥虚了.

网友:
CPU那么烫····我认为是CPU的散热不良引起的·主板保护就掉电····

网友:
你特别注意看看风扇散热片的平面是否和CPU完全接触 散热片有两种形状一种是全平面的, 一种中间有突出的一般上有突出的就能完全接触, 我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这应该是开机掉电的问题!应该从CPU供电电路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的经验,应该是你换了CPU风扇的底座造成的,我们常用的有两种同种是用螺丝上的,这种不挑风扇,另一种是用卡扣卡住的,这时如果用全平面的散热片,就会与CPU接触不良。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当然搞好久才发现是这问题。。。。。大家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