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8-06-07):
1.大家换IO是用风枪还是电烙铁(上IO时),
2.电烙铁用锥头还是刀头的

网友:
都可用,关键是你自己感觉用哪种好用。

网友:
I/O用风枪吹下来,放上去的时候先用手把芯片固定好了,再用烙铁(刀形的)压在芯片的脚上,固定一下,最后用风枪吹一下,再检查一下有没有虚焊
我也是新手,分享一下我的经验,这样焊接的话不会出现焊歪的现象

网友:
楼上的方法不错的
我就没想到拿烙铁固定

网友:
拆的时候用风枪 ,拆下来以后 用吸锡带把主板上焊盘上的焊锡吸干净 ,(这样容易摆放端正)然后把新的摆正,按住不放 用烙铁把四脚加上焊锡固定住 ,然后用烙铁焊接

网友:
用风枪吹下来,清理焊盘,用刀头烙铁固定四角,再拖锡,最后用洗板水清理一下.看有没有连脚的.再做清理.最后用表笔针自己加工的焊上缝衣针,慢慢刮一下.看有没有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