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子电池问题

楼主(2008-06-07):
请问下本子充电很快就充满了 ,而且用不到5分钟就 自动关机了     是 怎么 回事

网友:
電池老化可能性最大,有條件就換電池試試吧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电池的原因  如果是换换电池芯

网友:
好象是电池的问题啊,你插上充电器试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