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14主板触发的怪问题!

楼主(2008-06-07):
MS-6714  方正OEMV星的主板.故障现像为不触发.经查是5vsb 转3.3Vsb电路问题.按通病的方法维修,更换5Vsbl转3.3VSB的三极管后可以触发,但多开关机几次后就又不行了.一量还是3.3Vsb没有.MS-5 LM358都换过.每次都是换上去之后可以.但多开关机几次后就不行了. IO也换过了

      请问各位高人再从何查起!!!!

网友:
当不能触发时,先前换上去的管子是不是又坏掉了?还是有其他现象?另外型号是否对上了?此管电路上可有电容,换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啊 后来我给回客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