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 高手来解救一下

楼主(2008-06-07):
长城电源 采用339 494 IC 有待命5V 短接14脚 PG 3.3 5 12都没有输出 拆开量了494 12脚有12V供电 8 11有信号 3脚为0 4脚为0 2脚电压为4.95V 1脚0V 339 9脚0V 11脚0V 3脚有5V 13脚0V 我现在主要是查哪里 请各位给点意见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把电源芯片的资料看一下,看一下相应控制位和输入是否正常,再量输出,如果输入正常无输出说明芯片坏掉或后继电路有短路现象,芯片坏掉应该会烧焦,看你的情形应该是后继电路的问题

网友:
多谢爱问提供的电压参考

网友:
楼上,难道你就不会自己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