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T3200C 笔记本电脑连接线问题

楼主(2008-06-07):
有一客户的笔记本因为不小心拆卸时将屏幕与主板连接线弄断(断的位置是在主板这一侧的接头处),线彻底断了,焊接也是无法实现了,因为那个接头很多孔,可线只有六条,手头没有这样的线,想把线直连到那个接头的孔子里,不只该连哪几个孔,有修过这样问题的吗或者有这样本子的朋友麻烦提供一下连线的顺序。

网友:
没办法了。只能换屏线了

网友:
其实这个本子是一个我的一个邻居,我们这的方正售后要50元,邻居还不想花钱,只是让我想想办法。

多谢大侠们的跟贴。

网友:
难啊,挣钱难啊,我也不会,顶下

网友:
我手上刚好有一台明天帮你看一下

网友:
没办法了,只有换屏线了,实在不行找一个好的对照接起来吧.

网友(2008-09-10):
笔记本的接线扣不小心弄断了

主板与显示屏之间的接线有问题(开机屏幕有白条和黑线)我拆的时候用力过大把主板处接显示灯的接线的拉扣弄断了(线还是好的).请问各位仁兄能买到吗?要把主板上的界线槽整个焊下来才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