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不开机问题

楼主(2008-06-07):
一块845主板,开关跳线电压正常,就是点不亮,短接电源绿线和黑色线后能开机,诊断卡从C1-C6-03-07不断循环。请问各位大哥,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加焊IO不行的话,换之.再一个看一内存这方面的,供电,时钟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我在试试看了。

网友:
查一查主供电,这种现象反复重启,CPU保护吧。

网友:
一开始就换IO?不太好吧,如果是我就先看看COMS电池及32.768是否起振才去考虑IO之类的元件

网友:
先涮一下BIOS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换I/O

网友(2008-09-09):
wo 觉得是内存问题

网友:
呵呵

换IO把 兄弟  你先要把不开机的和点不亮分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