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修硬盘坏道软件

楼主(2008-06-07):
各位大哥有没有修硬盘坏道软件啊?有的话帮我发到这个邮箱里my369254837@163.com
谢谢了!

网友:
就MHDD比较好用的了 或者用VCR

网友:
推荐mhdd,用着爽

网友:
mhdd不能修坏道的吧.我从MHDD2.8 MHDD2.9 MHDD3.7 MHDD3.9 MHDD4.0 MHDD4.6 都用过了,怎么一个坏道也没有好.MHDD真的有用吗.我只是用它来检测坏道.网站上的教才看过,好像说是修坏道很不错,但我用起来一点反应也没,它原来是多少坏道,修过以后还是多少.唉,MHDD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