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MSI怎么刷BIOS

楼主(2008-06-07):
我有一个主板是MSI K8N 7135的主板BIOS出问题了.
我要重新写入一下.
我有写入工具..但是为什么找不到.bin的文件
找到的都是后面.170 .171这样的后缀的文件.
这样的文件在我的写入工具都是错误的.
要怎么把他变成.bin的呢.
只有变成.bin的写入才是正确的.请高手帮忙..
谢谢.
下面的附件就是MSI的BIOS..

网友:
简单的话可以用编程器写入

网友:
对丫.我就是用编程器的.
但是编程器都要后缀为.bin的格式.
但是下载V星的后缀却不是.
所以我才要如此之问.

网友:
不会吧 你的编程器 只支持bin格式的吗?

网友:
这个情况吗?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是的.我的只支持.bin的.
问一下能不能把MSI的BIOS转换成.bin的格式.
如果要.要如何转呢.
我已经把BIOS发上去了.请高手帮忙转一下.谢谢.

网友:
无所谓,把它改为.bin就是了。不就是改个后缀吗!给你改过了,希望下次自己改!

网友:
后缀我自己改过了.
不行..这个方式我自己做过了.
所以直接改后缀是不行的.
在编程器上是出错了.
晕..为什么msi的要这样..偏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