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显示C2

楼主(2008-06-07):
一块华硕的p4v8m-mx
SB为VIA8237R

上CPU内存诊断卡显示C2,拨出内存1长2短蜂鸣。

测到内存第76线,无电压,75线有1V左右电压。

76线在PCB正反面都看不到有连线,跑电路没办法跑

请大家帮忙想个法子怎么搞定这块板子。

供电一切正常

网友:
拨出内存1长2短蜂鸣?  你确定是这声音?....不管它了
测到内存第76线,无电压,75线有1V左右电压?
有可能是时钟芯片或是NB的问题.

网友(2010-01-23):
多数是BQ的问题了

网友:
今天我有块主板也是这毛病,更好cpu,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