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款笔记本BIOS芯片内无CLK引脚?

楼主(2008-06-07):
这两天新手正在自学笔记本:发现有一款笔记本BIOS芯片W49F002U所有的引脚上面偏偏无CLK引脚,很是纳闷,RESET、CLK、VCC这可是BIOS工作的几大条件啊!!!无CLK信号此BIOS芯片如何工作??高手给我等菜鸟讲讲!!!

网友:
引脚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
我再顶一下,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是老式的,没有CLK脚。。。。。。。。。。。。。。。。。

网友:
WE, CE ,OE 跟这3个脚有关系吧

网友:
CE就是控制信号。只要CE为高电平就使得BIOS对总线呈高阻态。
反过来当只有当CE和OE都是低电平BIOS才挂到总线上,如果同时给出地址,就输出相应的两个字节数据。
CE和OE是主机发给BIOS同时准备接收数据。接收后只要CE高电平就可以脱离总线,结束读取数据。因此可以没有主机给BIOS时钟同样可以工作。

网友:
intel在810芯片组时代发动了一场基本架构革命——HUB架构出现了,所以南北桥、Super I/O、BIOS芯片也都发生了变化。
你给出的芯片属于老一代Xbus的,与现在LPC接口BIOS区别极大。

网友:
几位高手讲得太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