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54 问题

楼主(2008-06-07):
今天接修一V星 MS-7154主板,每次开机的时候检测卡的灯都闪5秒左右,12V3.3V也都一高一低的.就像在冲电一样,不插显卡时检测可跑数.插显卡时就一直在闪开不了机了.闪的时候测12V为5V~7.5V,5V为1.6~2.75 ,3.3V为0.45~1.3V之间跳变.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请杨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检查AGP槽上的A1脚的 TYPEDET 引脚的相关电路,估计是有小芝麻管损坏或者不良

这个电路叫做AGP防误插保护电路,一般大厂主板都有此设计。

网友:
这个板是用RT8800B做的供电芯片,激励器用的是RT9602,今天换个9602后开了一次机,然后又不能开机了.估计是RT8800也不良了,手上没有RT8800,没办法了.只能先放那了.等有了RT8800再换下试试了.

网友:
换MS-7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