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网卡不通?

楼主(2008-06-07):
这个机器好象是通病,接口测试都正常没有虚焊,接网线灯不亮,测试8根线对地阻值都为无穷大,查电路图U2是HB914-3-AT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能给解释一下吗?哪8条线进去后重U2中出去好象不通,给我一个思路,如果谁能有该机的点位图让我参考一下,发到我的邮箱里,谢谢!jeenpc@163.com;

网友:
你加焊的是网卡座还是隔离线圈啊,接口对地本来就是无穷大,R40通病,隔离线圈虚焊,加焊即可,还有一通病,屏暗 休眠开关关问题.

网友:
N個了,都是線圈虛焊,跟網卡口一毛錢關系都沒有...

网友:
网卡芯片脱焊了  CPU上面那个

网友:
CPU座上面那个芯片是Pulse transformer chip,R40网络不通很多都是它虚焊造成的。

网友:
就是楼上所说的,他们都叫隔离线圈,补焊就可以了,谢谢!,但我还是想知道他的工作原理,谁能有呢?给 我讲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