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台6600GT/AGP 花屏MATS读数!

楼主(2008-06-07):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1986336     21294528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Read    Error Count: 1986336
Write   Error Count: 21294528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4块显存 从左到右分别是   U2   U6  U8  U10

网友:
把显存吹下来,重新植球.

网友A:
U10 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B:
这样的,肯定不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肯定不是显存的问题

那是 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U10 那里出问题了。。。。

高手!  果然是那块出问题了 。  换了故障消除

网友C:
请教一下....
怎么知道是U10的那一块显存有问题的?
请问楼主你的显存是哪里找到的?
我也有块丽台的730花屏了..到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显存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
怎么知道是U10的那一块显存有问题的?
请问楼主你的显存是哪里找到的?
我也有块丽台的730花屏了..到现在还没找到合适的显存更换!!

在淘宝上找到的 ! 14块/个

网友:
都是高手啊牛X

网友:
怎么看得出是U10 啊,说说可以吗

网友(2008-11-12):
怎么看得出是U10 啊,快
说说可以吗

网友:
是啊    高人都出来说说啊   从哪里判断可以说是U10出问题了

网友:
这是一张耕升的6600GT的卡哇?

网友:
高手们就请你们,慷慨解囊吧,想我们这些菜鸟们讲授点真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