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飞利普代工显示器电源问题

楼主(2008-06-0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的一台联想 飞利普代工显示器 开始是开关变压器吱吱有保护,我短开次级负载,保护没了,我查降压管发现短路,  然后再查行管也坏了,我换上两个管后,接上电源也无法开机,连二次电源也没有,查电源次级只有两路输出,24 跟15 不知道是那坏了,是开关变压器还是什么,电源部分电源芯片 光藕也全换了,就是没有输出,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高压包多一点,你换个包应该行了

网友:
呵呵光藕后的一个78l05出问题了,导致给CPU5脚供电没了,换上OK了,谢谢大家给我回复

网友:
LG775FT显示器

我有一台775FT的显示器开机没显示,检查发现高压包坏了,后来换了一个新的包就有显示了,可是太亮了,这种显示器的高压包是不可以调亮度的,请问哪位知道这种问题。

网友:
联想飞利浦代工的机子前二天修过一台机,型号不记的了,1507.开关管,保险.都烧掉了!换了以后不能开机,后来查到7805输出电压不正常,换之OK!

网友:
有的显示器要进工厂模式调节后才能正常使用.就像楼上有位网友说的,换包后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