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了一台联想15寸260元

楼主(2008-06-07):
卖家标明坏 的,亮一段时间黑屏
屏没问题他换过高压板,跟电源没好260出手
拿回来后先看高压板,果然换成新的了通用的
电源也换了
经代换高压板故障依旧
怀疑灯管有问题
用单灯高压板点灯管发现下面的灯管不亮
呵呵原来是高压板输出不平衡保护了
换单灯高压板上电一个小时了还没出现问题正在烤机
给新手经验

网友:
呵呵,这下可让你赚了,不过卖家水平也太一般了点

网友:
主要要是卖家没灯管换把

网友:
今天把下面的坏灯管换掉了
但是两个灯管亮度不一样
算了凑合用了不费劲了
弄不好屏就费了
大家说我多少钱出手合适?本人在北京

网友:
很简单啊..让你挣大了...............

网友:
楼主说的,我新手不太明白,是不是由于下面的灯管坏了,而引起的故障,您只是换了一根灯管就修复了!????????????

网友:
600元左右好出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下面灯管烧坏了
我把下面的灯管换掉就好了
但是上下两个灯管的亮度不一样
呵呵
不过凑合用了

网友:
北京正常500左右就不错了,太高好像不可能

网友:
在济南也就是500左右!

网友:
楼主赚了,这种事为什么我没有遇到呢,呵呵

网友:
让你赚了不少,很难找到这种好事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我能碰到吗?

网友:
我碰到了可能搞不定吖。因为我也没有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