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板载内存故障问题~恶梦啊

楼主(2008-06-07):
请教一个板载内存故障问题
一台华硕m2400来的时候是花屏,检测判断是显卡问题(该机北桥集成显卡),补焊后故障依旧,
因为机器把内存条拔下开机就档D328~于是怀疑板载内存有问题
此机一共256m板载内存,8颗bga芯片,板子正反面各4颗,芯片编号分别为:U24 25 29 30 和U39 40 41 42
于是先把一面4个内存拆下 不上内存开机仍然D328 上内存能开机 还是花屏~
接着把另一面4个也一起拆下~这时板载内存已经全部取下~这时上内存开机诊断卡D328~不亮~电流0.75

接下来恶梦开始了~
心里想拆完一面故障依旧~能开机仍然花屏说明就是还没拆的那一面板载内存出了问题
于是把2面对换了个位置 结果故障依旧 上不上内存开机诊断卡D328~不亮~ 电流0.75
没办法还是按照原来的位置放好~ 现象还是一样上不上内存开机诊断卡D328~不亮~电流0.75

纳闷啊~仔细观察周围绝对不存在掉件或者虚焊~难道4个一面的板载内存还有顺序之分~因为我不确定那4个一面的板载内存顺序是否是按照愿样焊上的~

请大家给我出出主意吧~

网友:
一般顺序没区别的,应该是没焊好,再仔细检查一下 必要时候也能换BIOS来排除

网友:
再仔细检查检查是否有做的不好打饿,可别小瞧小BGA,今天做了个手机CPU,三次才成功。

网友:
明天再去检查一边看看吧~  不过大家觉得这种问题是板载内存的事吗?
他这台机器的花屏花的很厉害 就好像没图像了

网友:
北橋的事可能性大點......

网友:
我上次碰见了一个是华硕的机器,总是蓝屏,后来把板载内存加焊一便,结果没几天有送来了...我索性把板载内存载下,结果不亮机...后来焊上去就好了...没没发现有什么顺序可言,是随便焊上去的...

我觉得跟顺序是没有关系的,应该是你没有焊接好的关系,或是你在焊接的时候内存模块焊坏了也有可能...你在好好焊焊看看吧

网友:
还要注意焊膏,有的人放很多焊膏加焊BGA,太多了。会引起各种想不到的故障。

网友:
内存没有焊好· 】或者你的内存颗粒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