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讲一下这个升压电路的工作原理??!!!谢谢了!

楼主(2008-06-07):
可以讲讲这个升压IC的详细工作原理(工作的过程)吗??!!!谢谢!!!
这个IC是如何以开关方式将输入的2.6V-5V电压升压成13V的???谢谢!!!

网友:
张老师你可要一定帮帮我哈!!!!!!!!!先谢谢你了!!!!

网友:
这其实叫DC/DC转换器,里面是倍压升压电路
所谓倍压升压,就是先把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才用电容和二极管,采用宰波方式让电压叠加,再整流成直流出来,自然电压就升高了

网友:
补充:倍压整流,就是把交流电采用特殊的接法,让电压升高,但是电流负载能力降低
比如把2V1A的交流电升到10V,理想状态实际上只有0.2A,实际上还不到0.2A
在又些对电流没要求电压有要求的地方会遇到,比如:电子灭蝇灯,紫外光的那种,它的电网其实大概是2000多V,其实是用交流电220V经过倍压整流出来的原理见图

网友:
你看一下中文脚位图

网友:
IC集成的一般使用电荷泵或电感储能的升压电路为多数。与电容倍压的原理上有差别。楼主这个是属于电感储能的,利用电感放电提高的电压。

下面是我给你做的一个原理性解释。

网友:
解说的很清楚,通俗易懂!!!张老师谢谢你!!!

那个二楼的说的也不错,不过是更专业的人看的!

网友:
张老师你的解答是明了了,不过您能不能结合一下我发的那个第一图再讲解一下!你说的那个原理图说取电阻R2上的电压得到升高了,不过我发的那个图上没有电阻,是通过电感和二极管(是整流二级管?还是升压二极管?)和电容组成的(这个电容是升压电容还是储能电容???)!

网友:
R1是充电时的等效电阻,包括电源内阻,电感等效串联电阻等,R2是负载的等效电阻,没有就是很大的电阻,可能产生很高的电压。
你的问题资料里说是SPEIC变换器,我特地翻译了一篇关于SPEIC拓扑的基础文章,开头的话是我加进去的,你可以看看(为更多人看到基础的东西,我另外发了一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1094-1-1.html

网友:
这个升压电路图解很容易理解

网友:
再次感谢张先生!!!!谢谢!!!

网友(2008-07-25):
请问第四个图中,S1被换成了mos管,那个mos如何选型(估算mos管的工作电流)?

网友:
多谢,张老师

我也找到了一个参考资料说得比较详细“一种实用的BOOST电路

http://www.21ic.com/news/n13691c67.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