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主板CPU的2.5V参考电压过低

楼主(2008-06-08):
收到ECS L7S7A2主板,462接口,SIS963南桥,俄罗斯卡跑98……此时,短接开机键可以立即关闭电源,但是电源关闭后又立即自动加电……上462假负载,测得2.5V参考电压只有1.84V……

(1)跑电路知,原本的2.5V参考电压由VCC3通过330和10B两颗电阻分压而来,正常应该为2.5V……但是实测只有1.84V,而且两颗电阻经测量都是正常的……
(2)用频率计测时钟IC到北桥和CPU的频率都是不稳定的,在40-80之间不断跳变

(3)南、北桥在加电1分钟后,升温快

请问应该查哪里

网友:
先确定NB有没有问题!!!

网友(2009-01-10):
电源芯片5091换试下。

网友(2009-05-01):
手上几块这种板子,没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