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老师

楼主(2008-06-08):
我刚加入,望张老师多指教.我有一台三星551S显示器,是高压放电后,行管烧坏,换后还是黑屏.
电源无输出,有300V输入.请教是?

网友:
此帖你应该发到显示器专版
http://www.chinafix.com.cn/bbs/index.php?gid=36

网友:
你的问题说的不清,你只量了300,其它怎样?

网友:
估计是负载还有短路性的元件,你仔细查看下行部分的一些相关元件.如有损坏的必须要换掉.否则就是电源也坏了,也可以各路负载断开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