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scom 775FH在DOS下无显示

楼主(2008-06-08):
vescom 775FH在DOS下无显示,进系统后正常,不接信号也有显示
信号

网友:
"不接信号也有显示"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接信号也有显示也就是有画面显示OSD菜单

网友:
就是G1电压太低了,其他工作电压正常,也换了EEPROM

网友:
检查一下DOS模式下是否能按出菜单.

网友:
dos下一般是600\800的分辨率 不同的分辨率 对应着一个场效应管 来切换逆程电容
这一个支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