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帮我找找呀

楼主(2008-06-08):
找 SAMSUNG  LT133X2-126   的屏资料   (主要是想知道 屏接口哪个是数据 哪个是时钟等)
找GM2621-LF   驱动板的 资料  (主要是想知道  板子上面  插屏线 的定义  )

                                           谢谢了

网友:
我刚到我的电脑里查了没有你要的这个型号。帮不了你了
那个屏是多少针的?不同屏同样针的接口定义应该一样。
我找到这个不知能用不LT133X1-101的定义。2621的接口晚上我帮你找找。

网友:
原来打开比较慢,我还以为有问题呢!又让我发了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