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两条内存不亮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06-08):
一块754主板.单上一条内存,在作任何一个插模槽上都可以点亮.可以正常工作,但是两个插模都接上内存就不过内存.了.是什么原因呢?
主板

网友:
还有什么原因...就是2条内存不兼容

网友:
有内存不兼容,或者有条内存有问题了!

网友:
还是不兼的问题,建议使用同样的内存!

网友:
我用的是同一批的内存。
我用的是同一批的内存。还有这块主板上不了512单条内存。754的主板。

网友:
这是754板的问题,我前段时间也碰过,同时插两条就不行,只插一条就行,两条都是512双面的,主板芯片是VIA的,但我的NF3就可以同时插两条,不过是一条单面,一条双面,那块不管怎么样都不行

网友:
主板和内存不兼容

网友:
集成内存控制器的兼容性问题确实很麻烦
[
]

网友(2008-07-08):
一般多时兼容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