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停地自动开关

楼主(2008-06-08):
一台BENQ17寸的液晶显示器,开机就不停地自动开关.开的时候屏上有BENQ的标志.过几秒钟就又自动关了,然后又自动开,绿灯不停地明,灭,请问应当用那里下手啊,请指教一下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可以涮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电源板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
没有鼓包的,只能刷bios了吗?我没工具.还有可能是其它的原因吗?

网友:
换按键试一下....................

网友:
对了,开始的时候是几个小时自动关一次,后来越来越频繁,有没有可能是什么地方虚焊了?

网友:
大家在需要请求帮助时,最好把故障现象描述清楚,否则大家在猜测中提醒维修思路,也是很费时间的。

网友:
倒 ,明显是电源开关漏电
换微动开关吧!

网友:
明基的按钮[容易坏啊.开机时马上把按键线拔掉试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
我把开关键重新焊了一下,现再不再不停地自动开关机了,就是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个微动开关也就几分钱
换了吧以免后患

网友:
是开关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直接把开关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