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继电器不停的响,所有电压跳变

楼主(2008-06-08):
hpc 17寸显示器继电器不停的响,所有电压跳变, 断开行管接上假负载后正常, 换过行管故障依旧, 请大家帮帮忙!
显示器

网友:
看看高压包,有没有直流短路。用万用表电阻挡最大量程测高压帽和高压包任意脚,看看有没有阻值,有则坏。。没有也不能排除交流短路 在有就是测行电流是否过大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高压包坏了 各位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跟高压包有很大的关系.但也不排除逆程电容和行输出电容.我还见过是那几个二极管坏的(忘了叫什么管).也就是分压给行幅调整那线路上的.

网友:
这个是很典型的高压包故障,当然,二次电源有问题也会有此现象,但不多,主要还是FBT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