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08-06-08):
cpu 座的时钟测试点没有电压正常?对地的阻值为1.是座虚焊? 其他的测试点都正常!
cpu

网友:
那倒不一定.可以跑一下线路嘛
那时钟发生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内存,PCI 都有时钟电压,就是CPU没有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那换个IO,试试

网友(2008-08-07):
有虚焊可能,跑下电路看有没有断路的 地方呀

网友:
看看时钟芯片,相应管脚有没有输出,最好有示波器看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