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英特尔D915GAV触发问题

楼主(2008-06-08):
D915GAV量得触发排针有3.3V电压和FW82801FB南桥相连!与地短接有电压跳变,但不能完成触发。再量得ATX14脚与IO:LPC47M182-NR的81脚相连有5V电高位!想问下此板是否短接触发排针时给南桥的低电平,让南桥的内部电路工作再发送一个让LPC47M182-NR工作使81脚接地的信号?如果有会是哪个脚接南桥送来的信号的呢?(注:SB3.3V通过L1117转来的,)

网友:
上U了没有啊???
不行的话直接换IO吧,INTEL板不触发的情况跟IO关系比较大!但是前提是触发电路的其他条件都满足!

网友:
CPU是有上的!这种IO我手头没得换。有这个板触发电路图吗?或是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借鉴。

网友(2010-03-12):
手上有一块也是如此,换IO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