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3842的问题!!

楼主(2008-06-08):
我把3842拆掉后 7脚有16V 但装上后就只有7V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问题都很菜,请大家不要见笑!!
问题

网友:
3842的问题,启动电阻的问题,3842 7脚外接电容问题,在有就不知道了

网友:
7V也算正常的.要等开关电路正常后,再由变压器反馈过来.那时才是稳定的电压.

网友:
你这样说电路肯定是不工作.7脚你就不用查了.查其它脚吧!光偶也要注意啊!!

网友:
楼上的,是不是哟?7脚7伏也算正常?无论是启动瞬间还是稳定后7脚电压都应在14V到16V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