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能否当作系统碟(已解决)

楼主(2008-06-08):
今天上了雨林木风的主页
http://ghost.ylmf.com/
突然有一个想法
就是从网上下载一个系统到U盘
然后能不能用U盘运行来装系统
[
]
U盘

网友:
首先要看你的电脑在DOS下能否识别USB设备。

网友:
可以识别的
具备那个功能

网友:
我一直用U盘做系统,但是必须主板支持,USB2.0下速度还可以,这样就节约了买光盘的钱

网友:
是啊,我也想
问题是怎么把系统装到U盘里

网友:
老毛桃的PE系统。可以到U盘里。

网友:
可以用FALSHBOOT格式化成USB-ZIP,然后把WIN PE复制到优盘,把XP镜像也复制到优盘,这样一个免费升级的系统光盘就做了,把一些常用的工具也放上,很方便的,去维修电脑不用再带大包小包了。呵。我以用了一年了多了,从电脑公司版5。0一直到现在的9。1,

网友:
使用U盘量产工具,把U盘量产成一个光盘,把系统的ISO文件做进去,我是这样做的,这样U盘的这个区域就变成了一个光盘,不可写了,

网友:
哪位好兄弟能出来说说,怎么用U 盘做启动盘啊
我不知道怎么做
想要具体的步骤

网友:
具体的步骤百度里百一下就有了

网友:
我用的办法是如果可以进系统就装个maxdos
把ghost镜像拷贝到硬盘上
然后进行安装
不是哪款主板都支持usb设备启动的

网友:
可以的吧。。。

网友:
注意:有些主板虽然有这个USB启动功能,但不一定能启动,看你的U盘与主板的兼容程度.我做过好多,兼容性最好的还是用U盘做成CD-ROM启动更好些.

网友:
不用从U盘起也可以,直接进PE
在PE里面可以识别U盘
然后在PE里面有GHOST8.3 或11
做镜像恢复
不过U盘里面要有GHOST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