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8i845ge-rz 断电 键盘不能用

楼主(2008-06-08):
今天修了个技嘉8i845ge-rz 的板子,能开机有时断电,键盘不能用  怀疑IO芯片有问题,但是换了好的芯片就不通电 请教各位高手一下 有可能哪儿的问题呀

网友:
必须用技嘉专用IO,8712GXS-GB.

网友:
同楼上!!!!!!!!要同型号代用!!!!!

网友:
技嘉的板子有专用IO 一定要换上一样的IO

网友:
谢谢楼上 大侠  换个试试

网友:
用原型号IO带换,还要注意焊接时是否虚焊了!!

网友:
还原型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