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老机器自动开机

楼主(2008-06-08):
前几天接的台老方正的P3的机器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但有时候是好的请求思路。

网友:
只用电池会不会出现自动开机

网友:
會不會與鍵盤有關系?見過HP的上電自動開機但挂上鍵盤就好了

网友:
BIOS电池或者南桥问题

网友:
他的笔记本比较老了电池给拆了没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