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E2004P 不加电 摸晶振可以

楼主(2008-06-08):
技嘉8IE2004P 不加电 摸晶振可以  只要开机的时候摸着晶振可以一步一步的开机工作,好像是代码跑完就不用摸了。
我换了一个晶振还是一样的,谐振电容也换了。跟没换是一样的。还是得摸晶振才能开机。
   我想是不是南桥不良!
请高手给些指点   谢谢!!

网友:
洗洗桥,吹吹干,OK

网友:
还有一个106的电阻

网友:
大家说IO坏会引起这种现象吗?应为以前看到过相关的贴说IO也可能的..

网友:
又换了一个晶振,而且是从好板上拆下来的。南桥也洗了。不行!
  晶振两个脚有一个是0.43V 一个是.1.3V
开机后,为0.5V   各    1.5V

网友:
呵呵 ,我遇到一个,换个电池就好了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呵呵,应该是NQ虚焊吧

网友:
最好检查一下电池座是不是漏电呀!这也是很容易忽视的呀!

网友:
1:彻底清洗南桥,最好用洗衣粉水洗,让后晾干或烘干
2:更换IO

网友:
我晕!用洗衣粉也可以吗?

网友:
用洗衣粉弄成的清洗剂是没有问题的,我也洗过几次

但洗板后一定要把主板弄干燥,这点切记,否则可能会短路烧板

网友:
会和IO有关系吗???我见过这种情况的板子都是南桥开机的

网友:
洗衣粉水洗有什么特殊的功效吗?

网友:
南桥受潮 用热风枪调到200度左右均匀吹5分钟 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想加焊南桥!

网友:
个人觉的可以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谐振周围的贴片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2008-07-24):
冷雪无情  说的方法很好用啊 我用这个方法也弄好了一个这样故障的板子啊  谢谢了啊 呵呵

网友:
个人感觉 如果是intel478以后的主板,32.768两脚是不会有1V以上的电压啊。你把32.768拆下,谐振电容和106电阻拆下看看电压多少。如果还是1V以上的话估计南桥已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