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2T开机不显

楼主(2008-06-08):
华硕Z92T,AMD炫龙64X2,独显,芯片组也是NVIDA的。前一天还用的好好的,第二天再开机就不显了。按开机键后,开机灯亮,硬盘灯亮,无显,风扇转,光驱开机瞬间有复位。裸板开机是0.8~0.9~1.8~1.94~1.97~2.17~不显,外接也不显,不跑代码,测得并口硬盘也有复位。现在想问下AMD的CPU爱坏吗(电压是1.1V)?哪位高人有它的BIOS啊?想刷个BIOS试试。有没有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呢??给点思路也好啊

网友:
单芯片的桥易坏,CPU坏的几率比桥低,但是比Intel的CPU高得多。

网友:
笔记本不到万不得以的时候不要轻易去刷BIOS
按你说的故障分析硬启动是没问题了
那就从软启动查起吧
首先这款机器用的CPU是AMD他应该比较容易出故障测以测或换了试试
再就是换换内存试试或者加焊下内存槽试试
再就是考虑显卡虚焊或损坏测测看
再就是南桥虚焊或损坏测测看
再就是北桥
前面你都确定没问题了最后刷下BIOS试试
我的维修思路就这样了盛下的 要靠你自己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知道BIOS不怎么爱坏的,可刷BIOS总比动桥动显卡什么的来的方便吧!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板子的北桥和南桥都挺烫的,总觉得不对劲,可AMD的机器接触的少,    NVIDA芯片组就更别提了,所以不是那么有把握,所以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凌风了

网友:
這個電流變化像是到顯卡了......

网友:
先排除内存 再外接看看  用手按压CPU座子看是否有电流变化  看电流应该是跑到最后的检测阶段了

网友:
这个问题多数是 显卡,显卡附近的电容对地阻值正常吗
用手按住 显卡芯片 会不会有显示
以上真的还不行就 先换显卡 吧
如果楼主你问题解决了 请回个贴 告知一下 感谢!~

网友:
按症状的体现80%显卡,没跑....
你要是觉得不塌实的话就在检测下,告诉你个比较直观的方法....
拔掉内存,上上PC喇叭.....看看内存是否报警..
如果报警就代表已经跑到了内存,跟CPU南桥关系不大,但是北桥还是有可能的...这时候的几率应该是30%北桥..

网友:
学习中啊, :P

方维 -10 恶意灌水

网友:
ASUS的本子嘛,要看是不是当到显卡了,只接CPU和内存,插上喇叭.
如果可以开机,会有滴滴的报警声.
此时插上显卡,如果还是报警,八成是显卡/显卡槽问题.
看看你的显卡槽,如果是黑色而不是白色的,那么,99%是显卡槽出了毛病,
另外1%就可能是NC了

网友:
另外补充一下,BIOS可以到asus的官网上去档asus.com.cn在下载专区输入本子型号,各种适用软件都有的下.
还有,如果看有没有跑过内存,只需注意:上电几秒后,你所谓的硬盘灯会闪.
nvida的桥很容易坏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主板上intel的桥板要比VIA,SiS,NVIDA贵的原因,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说实在的你说的个毛病就是放在台式机上也不好维修,我估计是CPU座虚了    先查下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笔记本啊,没有显卡槽的,不过你的维修思路还是让我收获不小呢,大家也是,帮了不少忙。谢谢大家了,我再按大家的思路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