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08):
飞利浦107S66开机电源灯闪继电器响个不停负载都没有结上.还是在闪对了用灯作负载还是一样在闪.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高手
电源

网友:
打开机壳,看一下,
先判断是电源的问题,还是次级,
像你说的这样,电源的问题比较多,
测一下一脚供电是不是不稳,要是有跳变,就直接换那个电容

网友:
看他的稳压回路,应该说有光耦的,在变压器次级有一个431和这个电路有关的电容,换了看一下

网友:
我431也换了.电源块TEA1507P也换了.还是一样.我负载也没有结上吗.负载坏的可能就小了.

网友:
次级 一级一级的断开 看电压能稳吗 如果稳定了 就是断的这一级 如果还不稳 直接把431 拿下 看电压怎么样 (如果次级电压升高 的故障千万别这样做 )如果稳了 就是反馈电路有问题 如果还不行 就是电源本身来 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