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什么样的BGA设备可以做南北桥和显卡?

楼主(2008-06-08):
市场上一般什么价位的可以?3500左右的行吗?听说那种做出来的BGA成功不是很高?希望大家给个意见
显卡

网友:
网站淘宝店里卖的就不错。。。。。。。。。。

网友:
做南桥,和显卡。普通的电炉子就行了,百分之九十应该是有的 ,我使着挺好,北桥,就不行了。

网友:
要做北桥就要用BGA返修台了,一般要7500块!!!不过只做台式的BGA能炉子就行了,做到北桥就没有价值修了!

网友:
500000买个全自动的

网友(2008-07-11):
看经济情况了。钱多的话买高级的自动的,业务不多的话就买个几千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时候才能赚到这个钱啊!又不是工厂,没有必要买这么好的。

网友:
想法,DIY一个吧....
论坛里有很多强人的哟....
他们的设备都很"怪兽"的....
很想有个白光的呀...唉,就是没钱...

网友:
我一直很想做个。。这样的家伙。。但不知道配件要什么样的。。哪位能告知一下。啊

网友:
用“电炉子”也得用掌握温度的呀,否则会烧板的,多试验下吧,如果掌握的好风枪也可以的。
我的炉是买成品的,不好。一直在考虑出血买个本本波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