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显示器的按键

楼主(2008-06-08):
我想问一下液晶显示器中常用的按键有那几种?我在淘宝上看到有立式的和卧式的.是不是就这两种?一般都是用6*6*?多少的?

网友(2008-08-19):
我们用的按键一般都是通用版上配套的。

网友:
一般是两种,有立式的和卧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