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色故障

楼主(2008-06-08):
一台SHARP 1520D1日本产液晶显示器,出现反色(就像照相负片)故障。请教:它是使用LQ150X1DR10液晶屏,TDK TAD394高压板和芯片Sil851CT100的电路板,这是什么地方出问题呢?

网友:
查两线:1、信号线,看看三色通不通,阻值是否一样。
              2、屏线,屏线接触不良或断裂也可引起。
如果以上两点都正常就顺着以上两点向上查,还好三色电路都一样可以互相对照参考。还不行就换驱动板。

网友:
多谢来自西安的岭南飞雪朋友:立即着手如法处理看看。

网友:
是的,同意楼上的看法,先检查VGA线,在检查屏线,最后在把问题集中到驱动板上

网友:
今天拆机检查没有发现异常地方。重装回后,开机,竟然正常了。可是不久之后再又频繁出现“色彩异常,字迹粗朦”的现象。

这是故态复萌。原来判断缺色是不对的。问题现象是 色彩粗淡,字迹灰朦。

还请大家出谋划策,,,,,,,,

网友:
请检查屏线  或者更换屏线

网友:
该显示器反色如照片胶底。

网友:
没撤的时候开着--故障现象有点反复:有时候会恢复正常色彩。

下面传上机子照片,希望大家出谋划策

网友:
1、面貌

2、它的房间

3、里面摆设

4、屏线接口(座)

5、液晶屏

6、屏号

网友:
继续

7、屏体接口

网友:
绝对的屏的问题,我手上也有这样子的屏,

IC找不到,修不了

网友:
还有(刚才按错了)

8、电板与线

9、驱动板

10、主芯片

就这么多吧
请能者多多赐教,解惑 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也不是接口接触不良的问题。

而可能是板上某只元件性能变差,状态不稳定的缘故,只是我不知道关乎哪里哪类而已。找不到电路图呀!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不是驱动板和屏线的问题.反色、负像都是一个意思。

网友:
不管是不是屏的问题,先换个板子试试屏撒

网友:
如果是屏的问题,应该不会反复(有时正常,而且常在久不开机时)。

网友:
这个驱动板就少了,只能试试看通用的看能不能用

网友:
加焊后再说.有可能IC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