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提示A6有时也提示B6?不能点亮!

楼主(2008-06-08):
我有一块主板,不能点亮,用检测卡提示A6有时是B6换了内存也还是不行,这种主板有个怪毛病,非要插显卡才能通电!求网友帮助。
显卡

网友:
什么型号
描述不明确

网友:
一般是北桥虚焊,所致。重点查北桥及,北桥与内存间的线路。

网友:
重点是查内存的工作条件。以及所有的内存上拉排阻是否正常。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硕泰克的板子.看其内存供电,把不良的元件全换了试一下.

网友:
你的是硕泰克的板子把,还是刷写一下BIOS程序把!一般都是BIOS模块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