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K8AV2-RL 诊断卡跑 14 13 怎么修?

楼主(2008-06-08):
SL-K8AV2-RL 诊断卡跑 14 13 怎么修?    这种问题还真没修过?
  I/O?

网友:
之前有经过哪些代码?
正常如果跑13是应该亮机了的。

网友:
c1 c3 14  BIOS已经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查查内存、显卡的供电

网友:
好的,  BIOS已经刷过。 。I/0也换过,故障依旧。。。。。。。。现在检查供电去。。。。。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应该就是BIOS的事吧在刷一个试试看.

网友:
13 14在POST过程中处于读内存的"末尾"和读显卡的"开始"

应该先判断是卡在哪儿了
可用一张PCI显卡来点,或者观察PCI 总线 AD线的波形来识别

另K8主板的BGA非常容易空焊,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加焊一下
个人意见,仅供LZ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