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E177FPC液晶显示器的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

楼主(2008-06-08):
哪位师傅知道DELL E177FPC液晶显示器的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那个芯片烧暴了,8个脚的贴片芯片只看得清楚前面的203......后面就看不见了,知道的请说下,先谢谢了!

网友:
203d06,benq代工。

网友:
谢谢,老康师傅,我用DAP8A代用的!

网友:
是被雷打了的,我换了的IC后只用了半天又烧了,这次把旁边的贴片电阻也烧掉了好几个,现在不知道阻值是多少,哪位师傅有203D6电源IC图纸请发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