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假负载上的两个时钟正常下应为多少

楼主(2008-06-08):
一个是主时钟 一个是总线时钟 我们一般说的CPU时钟脚是哪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量总线时钟0.4V左右

网友:
经常遇到用万用表测主时钟电压有时有,有时为0V,但板子都正常亮,但总线时钟肯定要有,如楼上所说。没有示波器,0V时应该有波形吧!

网友:
我测的这个板子总线时钟为0V,但主时钟有电压

网友:
主时钟在假负载上测量不到的, 要上CPU才有,0V没有波形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用万用表测主时钟电压有时有,有时为0V,但板子都正常亮,但总线时钟肯定要有,多为0.38左右,有些是0.42左右。

网友(2008-10-04):
总线时钟有0.38V,主时钟没有,那能说明CPU有时钟了么??

网友:
总线时钟有0.38V,主时钟没有,能说明CPU有时钟,我们一般就是测总线时钟有电压和波形就行了

网友:
示波器貌似不便宜.....

网友:
总线时钟0.4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