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AE主板开机复位灯不亮 但短接复位开关复位灯也不亮

楼主(2008-06-08):
华硕A8AE主板开机复位灯不亮 但短接复位开关复位灯也不亮  短接复位开关复位用万用表测量复位电压有跳变 电压都正常 时钟也测量正常 开机复位电压3V 应该查哪里 给个思路  CPU复位也有跳变  内存供电高了3.3v 理论上是2.5 但换了内存拱电管还是3.3v 取掉管子还是3.3 v

网友:
若量得是第7脚是3.3V,换内存供电管G相接的元件.

网友:
A8AE是什么芯片组的?还是 A8VE?

网友:
ATI 芯片  是主板不复位    手动可以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