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接一下复位针,复位测试点的电压就会有高低电平的变化

楼主(2008-06-08):
短接一下复位针,复位测试点的电压就会有高低电平的变化 但复位灯为啥不闪呢 不是复位灯坏了

网友:
机器不本身不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对 查哪 给个思路 电压 时钟都正常

网友:
测量复位不能只看测试卡的灯,而要具体测量主板上各个测试点的电平变化而定,当然,专业一点的要用示波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