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未来窗775FT故障

楼主(2008-06-08):
一台LG 未来窗775FT17寸纯平显示器,主板上升压管和R751烧坏,请问R751是多大的电阻,谢谢。
显示器
主板

网友:
你要具体说一下这个电阻的位置.和其所起的作用.

网友:
谢谢,就是给升压管G极提供电压的电阻。

网友:
请问三极管2N3904能用啥代换?谢谢

网友:
请问各位,我也遇到一台这样LG 未来窗775FT17寸纯平显示器什么电压都正常啊,我不知道从何下手 。

网友:
电路上好像没有R751,LZ是不是看错了,只有R757(22欧),R754(430),R789(680)和R756(22000)四个电阻,